[维修求助]
苹果A1432 不开机

楼主(2017-07-09):
测量电感短路 请问大师没怎么入手维修呢

网友:
换屏试了吗?先换个屏试试。然后再排除其他的问题

网友: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修好吗  交流一下

网友:
拆下电感,看哪头短,看连到哪个芯片,拆哪个芯片,拆完打一下看还短不。

网友:
换屏,不行触摸相差的三个芯片都干一次

网友:
这个要有点电路基础才可以的,用表测量哪边短,烧一下

网友:
把外部的东西先去掉,把电感踢开,看是前级还是后继短路

网友:
哪个电感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