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报警声

楼主(2017-07-09):
一切为了认证,老鸟飘过,都有经验了。在我们DELL机器维修中经常碰到开机报警,一般可以根据报警次数来大致判断

8声             重点检查屏 屏线 接口
7声             重点检查CPU 北桥
6声             重点检查显卡
当然这可不是每次都同一故障,只不过提供一方向,提高效率。

网友:
小心误导啊,,,,,,,这DELL只要有问题都会响的

网友:
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了  新手一定要记住一定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