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怎么看升压芯片的第一脚

楼主(2017-07-09):
苹果笔记本怎么看升压芯片的第一脚  芯片经过几次拆装已经看不到菱形标志了  还有其它方法看吗?

网友:
你打开点位图不就知道了吗?点位图和电路图是同步的啊!

网友:
没有芯片丝印 单独芯片的脚位不好确认了 换个新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