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S la-A091p

楼主(2017-07-09):
笔记本拿到手里,没待机,那就上电,不开机,那行,拆开笔记本,打公共电点无电压,也不短路。哈哈,修保护隔离啦啦啦啦啦啦.........

测量发现pq302   D级=无电   S级=19.2V  G级=19.2v ,  估计电阻PR304和PR305没分压,那就测PACIN=2.8v   ACOFF=2.8   PACIN低会导致ACOFF高       那就先找PACIN先把PACIN搞定在慢慢弄其他的    测量发现BQ2473vdd=6.06v     ACPRN=0(是正常的)ACIN=2.8v    PACIN=2.8V   测到这里 以为事电阻分压除了问题,于是把电阻都测了一边,都正常,于是在这里纠结了半天,供电6.06V由PR310和PR312分压应该得到3.3V 左右 但是测量是2.8v 日了日狗了 于是把PR314断开,在测了一下,正常了有3.3V ,就去看ACIN去了哪里发现去了EC   于是跟师傅说EC有问题把ACIN拉低了 因为EC是带程序的 所以也没有动   只有换了EC才知道好没好(其实这个很简单,没办法 谁叫我开刚开始学呢,      没换之前 我也不是很肯定是不是EC换了, 只有换了才知道)

网友:
没人来 我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acin应该不会影响保隔啊    会影响开机

网友B:
会不会是充放电的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C:
换了没有?结果怎么样?千万别换了不开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应该不会影响保隔啊    会影响开机

但是我把电阻PR314移开之后,PACIN就有3.3V 保护隔离就过了,连接起来就只有2.8v  ACIN 还要去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只有一个二极管,应该不会影响ACIN (我就是还有一个疑问,如果EC拉低为什么只有2.8v,更低,比如1.0v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充放电的芯片的问题呢

我也换了一个,图纸上BQ24727,但是板子上事BQ24737  我换了一个BQ24727的  还是一样的  直到我把PR314 移开之后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没有?结果怎么样?千万别换了不开机哦

没换,这个带程序,明天在去找EC  现在也是不开机的!!!!!!!!!  保护隔离都不过 ...0.

网友D:
保护隔离不过EC问题引起的比较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不过EC问题引起的比较少吧

所以说 ,这个只有换了才晓得  反正检查问题就是EC哪里拉低了ACIN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0424-2-1.html  发现论坛有一个类似的帖子也是EC拉低ACIN    我一直以为PACIN=2.8V 是正常的   在这里绕了很大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