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7P惠普CQ41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9):
惠普CQ41不充电维修一例,
单接电源无触发。电池可以开机

问题:客户说不充电,接电源,能开机。
当时接到机子一接电流表0.23.有短路。
拆机后发现PQ103击穿。
此图是装机测试好拍的。
后来一看哇烧P管,简单。开心的拆机了。
然而拆机后发现不止一个烧
换了PQ103,PD104,P

干脆不装PD1不参与保护隔离没有用,没装

后来换的差不多了,通电后还是不充电,故障依旧,

拿起万用表开始量电压发现PQ103的D级3V ,S级18.5V ,G级17.5v
查PQ101的G级还是17.5
没有分压?查6脚PQ109,逻辑正常。PQ105也工作了,

为什么不行,后来又差下分压电阻,阻值正常
用分压计算机算了下正常应为8V左右

看见有人发贴说PQ101 的问题,我就换了一套,充电管一起换了,
对付烧PQ103的问题就换,换了故障依旧,单接电池开机正常,
插适配器
灯亮不充电,
后来还电容PC106也无果。
当我没思路的时候,
找了几块差不多的料板 ,最终确定是这几个管子的鬼
一连换了3个PQ105.还是几把不行,往上走继续
换了后一接电源电流0.01
按开机键电流稳稳上去插上电池2A开始充电、!,
还是数字三极管的问题,。
虽然问题很小,折腾的太太。

充电进行中!。
终结CQ41不开机,不充电。单电池可开机

网友:
附上图纸方便大家找。为人们服务

NAL70(NCL70)_DIS_LA-4107P_1109.pdf

网友A:
LZ 问下你的图片怎么弄成几十K 的 我发帖子的照片 手机拍的都是2M 1M  传不了几张就限制了     求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问下你的图片怎么弄成几十K 的 我发帖子的照片 手机拍的都是2M 1M  传不了几张就限制了     求方法

最简单方法手机和电脑同时登QQ用q发就自动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方法手机和电脑同时登QQ用q发就自动变小了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我都是用数据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问下你的图片怎么弄成几十K 的 我发帖子的照片 手机拍的都是2M 1M  传不了几张就限制了     求方法

格式不一样啊,我之前也为这个个问题头疼现在,高清图都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