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09):
B450 同行送过来的不触发,。维修过程,拆开看了南桥和51125附近都有腐蚀,,大致处理了一下,还是一个吊样,直接上BGA 把南桥拆下,里面焊盘都发霉了,10分钟处理干净换上新南桥。。上电触发电流0.12A,,,, 纳尼还有问题。明显缺少供电当测到 U21 5678脚时供电只有0.7 。4脚没电,一路追查到R119 19V没有。那就好说了,找个公共点直接飞线到R119 1脚, 结果 嘿嘿都懂的,, 文笔差忘大神勿喷

网友:
学习了 小伙的技术还可以吗 进水的就是断线的 多哈哈

网友:
进水位置高电压地方容易烧断点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