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表一定要修好

楼主(2017-07-09):
这是块有故事的数字万用表,是我师傅在国企时发的,听说当时五百多呢,也是我的第一件维修工具,不知怎么坏了好多年了,一直不舍得扔,最近收拾库房翻出来了,修好了收藏吧
故障表现为:开机不归000,显示-0.12,短接不归0,蜂鸣、电阻档没问题。电压档测量不准确!
目测查看无烧痕,无变形原件,
万用表检测没发现可疑零件。积分电容、调零电容、基准电容均正常,分压电阻电位器无异常。
怀疑主控7106坏!
判断主控好坏的方法:档位打到200mv档
基准源V+com间的电压在2.8~2.9v而不受电源变化的影响。 实测为2.68V
基准电压Vref+到COM正常应为100mv   实测为101.2mv
短接IN+~IN-  应显示000     实显示 -0.12
结论主控7106损坏,更换7106后修复!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A:
还好不是软封装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是软封装的IC..............................

如果是牛屎IC我就不修了,这个表用料不错的

网友:
这表不错,我现在正在用,比现在生产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