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机,主板板号B85-M2 V 1.02 HAO

楼主(2017-07-09):
清华同方主机,蓝色板主板板号B85-M2 V 1.02 HAO,修好备份。机箱很大,某宝上找不到型号。

清华同方蓝板B85-M2 V1.02 HAO.rar

网友(2017-08-10):
我的是B85-M2 1.03 下载试试,可以的话我再来加分

网友(2017-10-20):
下载试试,下载试试,下载试试,可以的话我再来加分

网友(2018-08-02):
我的是B85-M2 1.03 可以使用吗。

网友:
下了试的可以亮就是亮点慢的50秒。

网友A(2020-09-28):
我的是1.03的,刷了亮机慢,喇叭还一直报警,虽然亮了。最后自己找了个ME改一下,OK亮机快了。
喇叭一直响是没插风扇,总算完美解决了。

网友B(2022-04-30):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03的,刷了亮机慢,喇叭还一直报警,虽然亮了。最后自己找了个ME改一下,OK亮机快了。
喇叭一直响 ...

求一份,谢谢啦,我的也是1,0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一份,谢谢啦,我的也是1,03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0MTc0M3w4MmQwODZkMWVlNmExNTIyMzUwZmNlMGU2M2Y0MmVhYXwxNzc2ODQ2MDI3&request=yes&_f=.zip

电脑里找了一下,应该是这个,很久了,有点记不太清楚了,test那个是改ME的。

网友:
B85-M2V1.02HAO 亮机慢 有改ME的.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source/plugin/magmobileapi/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0MTc0M3w2NDkwYzY3ZWViNzMyNjgwYzdjODVmYmYxMmI0YTU0ZXwxNjUyNjg0MjAz&request=yes&_f=.zip

电脑里找了一下,应该是这个,很久了,有点记不太清楚了,test那个是改ME的。

最后折腾折腾能认到硬盘了,不管BIOS密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