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同样的配置克隆好的系统不能引导问题

楼主(2017-07-09):
电脑同样的配置克隆好的系统不能引导问题
修复了引导也不能从本地直接启动。
看来看去就是引导文件有问题。

最后解决:
我使用多个方法还是不行,开始怀疑电脑本身SATA接口或驱动的问题导致了克隆后的磁盘无法引导开启win7.
我更换了电脑使用同样的ssd克隆后,能正常引导启动win7了。

最后结论就是:电脑本身SATA接口或驱动的问题。(建议引导克隆好了的系统进去把显卡驱动卸载重装。)
备注:1U启动硬盘系统,然后打开硬盘分区工具,再用硬盘分区工具重建引导。2U启动PE再打开桌面的启动修复软件修护。
注:冷机不能引导,热机可以引导。(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