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7-07-09):
      联想E40不触发,插可调电源显示0.00,按开关键不触发,量3vpcu

,5vpcu正常

,开关3.3v,按开关有跳变,EC型号为IT8502E仔细看能看到有几个脚发黑氧化

,应该是受潮再加上那个黑色贴纸情况可想而知。对照图纸查工作条件74脚AVCC 3.3v(这个是50脚的代用下)

,3脚VBAT 3v,2脚 3.3v ,128脚0.9v 32.768晶振起振

,35脚NOVOCARE_BUTTON# 0v(正常应该高电平,亮机后再测该脚为2.7v,没拍图片),其他的不查了,判断芯片不良或开焊,先简后繁,清洗、涂点焊油风枪伺候,插电源待机0.02出来了开关板小绿灯亮了

,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亮机了。

照例放上bios,这个板子是双bios的,注意

板号

下来是这个三星R428,插可调电源待机0.18v,通病没什么好说的,拆机去贴纸量电容已经通了,一烙铁下去干掉,再插电源0.01v,按开关亮机。

表笔所指为通病电容,

亮机了

网友:
怎么搞的?图片都没了?明明上传了,还编辑了半天,bios放这里吧 联想E40板号DAOGC5MB8H0

网友:
怎么搞得吗,图片都被压缩城一条横线了,明天上班再补图吧,BIOS放2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