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PPO R9M电路图,

楼主(2017-07-09):
一客户送来一台OPPO R9M手机,能进系统,但无显示,经确认为主板坏,现需要主板电路进行修复

网友A:
国产机就别想了,要是有图纸,修复几率直线上升。哪会像现在一样修个问题一头雾水靠经验。

网友B:
刚修一台机器 R9M 进水不严重 又开机震动不显示  直接加焊cpu旁边  在开机正常了

网友:
我也搞不懂国产机图纸咋这么难搞到,好多机子都修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机就别想了,要是有图纸,修复几率直线上升。哪会像现在一样修个问题一头雾水靠经验。

本来修机靠猜的我,没图更靠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修一台机器 R9M 进水不严重 又开机震动不显示  直接加焊cpu旁边  在开机正常了

厉害。感觉能修安桌每图的机器都是大神。

网友:
二手板要吗 便宜处理能进系统,但无显示,经确认为主板坏,现需要主板电路进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