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坏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7-07-09):
注:键盘坏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进系统不正常、不能重装系统或不正常、打开文档不正常等。怀懝键盘有问题就拆掉试机。特别是笔记本电脑。

网友:
键盘坏还会导致开机无显示,IBM的键盘坏会导致不触发(开关)

网友:
DELL的机器有些键盘坏了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一些杂症机先拆下键盘再修,这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