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81等单桥主板问题

楼主(2017-07-09):
注:H61、H81等单桥,开机不稳不正常,BIOS或BGA桥。

网友:
什么条件都不查,动不动就去刷BIOS和BGA,这就是三板斧吗?要是来个PCH1P_05供电开启不良,时不时会拉底的,你就是BIOS刷爆了,BGA穿了板子都修不好。

网友:
H61 H81的板子都不好修,而且问题也比较分散

网友:
直接了当钱好赚,是不是通病?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