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 BIOS 25Q128FVPQ无法刷写

楼主(2017-07-09):
正文 X260的机器电流反复跳动无显示,拔掉内存有报警,换条内存依旧无显示DDR4 ,机器保修一年已经过保,先怀疑BIOS 资料损坏,可是在拆芯片打算刷写的时候遇到难题了,BIOS 芯片是25Q128FVPQTSOP 封装的,我用转接板焊接上之后,RT809F自动识别不了,保证引脚正确,头一次刷这样的BIOS ,莫非是3.3V BIOS ?有经验的大神吼一声

网友:
自己刚刚查阅了下资料

网友:
这个是低压版本的吧,。。。。。

网友:
你直接飞在主板上看行不行

网友:
芯片中间有焊盘,看看 是不是焊短路了。

网友:
有用过的吗? 能不能用?????????

网友(2017-11-25):
我用500P可以刷,但是我的刷了也没好,暗屏,见鬼了

网友(2017-12-26):
这个是可以刷的,只是转接座之间的脚距离不够,芯片焊接的时候短路了,要在下面垫一层绝缘纸就好了

网友:
实测RT809F可以刷这个BIOS,跟8楼说的一样芯片焊接在转换座子上时,下面需要用隔热胶带绝缘防止短路

网友(2022-01-13):
这个可以刷的,你这个也可以,我用的就是你这个的,应该是你没焊好

网友(2025-11-15):
也有可能是电压高,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