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348灵越系列 一体机BIOS

楼主(2017-07-09):
今天刚接到深大送修的机器 故障为开机不显示  问题很简单,更换CPU供电芯片+滤波电容解决。顺便备份了该机器的BIOS,附上传确认OK 亮机BIOS!!!有需要的人赶紧下载吧!

Dell-灵越一体机 5348 -512K-4M 8M-BIOS.rar

确认OK

网友A:
这机子好像有三个bios不知道你有没有备份全。

网友B:
下载试试,,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好像有三个bios不知道你有没有备份全。

你好,是确认OK 完整的BIOS   3个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试试,,报警

这么巧 我的机器也是报警  你要听一下响几声  我这台电脑测试了 主板CPU供电问题   显示一个滤波电容坏了 然后换了CPU供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巧 我的机器也是报警  你要听一下响几声  我这台电脑测试了 主板CPU供电问题   显示一个滤波电容 ...

服你。我的也是这个坏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你。我的也是这个坏了。谢了。

不客气  看来这款机器是有通病,你的是不是开机报警 响5声???然后是 CPU座子旁边的滤波电容坏了一个?滤波不良 导致开机无显示?

网友D(2018-03-01):
引用 网友B:
服你。我的也是这个坏了。谢了。

刚遇到这台机器,不插内存报警,CPU供电最边上的电容换了,还是不行,你是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遇到这台机器,不插内存报警,CPU供电最边上的电容换了,还是不行,你是哪个电容坏了?

你的解决了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大神啊,故障一样,哪一个电容坏

网友(2018-08-15):
请问,这个是集成显卡的bios 吗

网友:
我集成的刷好了,多谢楼主的BIOS

网友(2019-06-15):
放放能亮,但会掉电,然后就是反复转一下停,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2019-10-16):
开机很久才显示,有时不显示。CPU旁边的滤波电容器全部换了好了

网友(2021-07-17):
找了好久,感谢分享,刷错了3340的bios,光驱位的硬盘一直不识别

网友(2025-06-13):
512K那个BIOS芯片在主板的什么位置啊?不刷这个应该也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