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维修思路

楼主(2017-07-09):
1 、首先,先查一下,电源适配器有无电压输出,如有,再查生成12V5V33V的电源供电芯片有没有基准电压和待机电压5V,还有电池充电器有没有供电,CPU供电电路有没有33V的供电,有没有基准电压,电源管理芯片这边通过场效应管的高低门驱动器有无供电,据不据备待机,查一下没有有保险电阻有没有坏,还有滤波电容,没有有坏!

你这种情况,电池充不满电,但电池又确定是好的,很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供参考:

1.
电路提早终止了充电

2.
场效应管及升压电容损坏

3.
芯片内部控制参数坏造成,只能是换芯片了
            如果能放电不能充电,升压电容和场效应管都没坏,也只有换芯片了。。一般芯片是不容易坏的。。

不开机的故障,

            一看二听三检测。一、看有没有明显的可见的故障。如有没有地方烧焦、变形、崩裂等。闻闻有没有地方有烧焦的糊味。二、开机听听有没有正常或不正常的声响,从那里发出的。三、检测在没有专门工具的情况下只能由万用表测测保险电阻是否烧断,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等。CPU、内存条是不是接触良好等都可以测测。注意通电时不能人为短路而造成破坏。

.显示屏显示不正常,
             从故障看来有可能是屏或屏线问题:一,检查主板供电上屏是否正常,电压一般为1点几伏,2点几伏,3点几伏。

IBM
机因为高压板的供电都是和上液晶屏同一条数据线,所以还有几组为5点几伏,10点伏左右的电压,当然还有0伏则是地线!二,如果有供电,检查屏接囗处,用万用表继续量电压。电压值如上!如果现在没有电压了就肯定是屏线故障。换一条屏线或用同一耐压的线挑线一条屏线即可,倘若可以就可以排除故障。如果还是故障存在的话,屏也有可能有故障了,这样的情况很少,很少同时存在!!!确定到屏的电压正常,则要修屏了。在屏上有块微处理信号芯片,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不能确定每一个脚的工作电压。只能用示波器看这块芯片处理之后的波形是否正确,分两部走()如果不合,就换块同型号芯片即可。如果合,就检查周边的电容。二如果还是不行,就只有换块屏了,因为是屏的压线松动。三,如果没有供电,则要检查显卡输出电压是否稳定,这部分电压是到一块处理信号芯片,然后输出到屏线。如果还是电压还是正常,就可以确定是这块芯片的故障了。换回同型号芯片就可以有电压输出到屏线了,之后可以接着同第二部一样的检查。

首先检查主板上不上电,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16321631(大多数是这两个芯片)的第五脚有没有5伏电压,2122脚有没有16伏和5伏。在看看有没有2951这个8条腿的片子测测他有没有5伏   4 K

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

       希望对各位朋友有用

网友:
谢谢,有用,多发些这样的维修资料

网友:
论坛应该多鼓励,现在维修不好做。。。。。。。。。。。。。。。。。

网友:
基本的维修思路 新手值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