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09):
很少发一些有意义的贴,但是没办法,好像没有修到过特别的,管它的还是发一发吧,也算是点维修经验
因特尔芯片组
HM55 一代CPU
独显
今天接手一台同行机,开机能触发,但是会掉电
直接上过滤器测试发现各大供电都出来了,那就再测测复位吧,一测发现只有1v左右,呵呵,难道是网卡芯片把复位给拉低了,导致的掉电,(一般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先拆掉网卡芯片吧
再开机发现还是掉电,复位依然是1V左右,没办法了,跑跑图纸吧,图纸中发现平台复位是经过一个U22的五脚与门转换面来如图:
那么R389有一定的可能有问题或者U22自身有问题导致它的第四脚输出有问题,先拆R389看看是什么情况,结果还是一样,R389阻值也没问题,那就换U22,但是找U22要一点点时间,为了节约时间直接将U22的一二脚与它的第四脚相连,
经过相连以后再次通电,发现能正常触发也不掉电,复位3.3V正常。至此维修结束。也没有去找一个U22去代换了,为了节省时间嘛!
本人是小小白,求多指教

网友:
为什么的的第次发贴上传图片都那么难

网友:
你这发图方法不对,都没有发上来,,,

网友:
楼主谦虚,看你技术也不错,跟我比哈哈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清华同方的最恶心   没有耐心很难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清华同方的最恶心   没有耐心很难修复的

有图纸,要的话找我给你。。。。。。。

网友B:
厉害!掉电修的这么快真心不容易,过滤器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掉电修的这么快真心不容易,过滤器是什么东东?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