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70不触发

楼主(2017-07-09):
dell5470不触发,待机电压0.0062,按开机键没跳变,插电源的瞬间LED2也是就电源指示灯一闪即灭,拔掉键盘线短接29角开机

网友:
是IO的29脚吗 。。。。。。。。。。

网友:
根据图纸研究一下,看开机电路,保护隔离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了,查一下开关,开关到IO

网友:
说明啥问题呢完全    参数太少了 。。。

网友:
说的是啥问题呢? 参数太少了 不好判断。。

网友:
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