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59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09):
这款机器是同行拿过来了,一开始拿过来大短路,检测发现是电容的问题,直接去掉完美亮机。
没想到过了2天同行又拿过来说又短路了,接电源灯灭电池可以开机!

清理干净 发现还有短路,直接挖孔。还好附近没什么线路,挖开对地值正常!但还是断了几根控制线,还好有图纸
只能飞线安装MOS管。

测试一下午没有任何问题,换的普通mos管也没有明显的发热!(过程就不说了,有图纸很简单。)

网友A:
手工不错 布线有些凌乱啊   在整齐一点就好漂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 布线有些凌乱啊   在整齐一点就好漂亮了

线有点硬,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 一个地方的问题  设计真渣

网友:
高清图方便传一下吗  我参照一下

网友:
你这密密麻麻接的太不容易咯!!没把主板层中间烧咯 已经是万幸  !!!不错!!

网友B:
楼主这技术我是没话说就是这些个线看的我是很头疼啊

网友:
小白人来这里学习学习,观摩一下各位大神的高超技术。

网友:
主供电的线 太细的话  后期还容易断掉

网友:
挖洞挖到线路了啊,看来得小心了

网友:
挖孔也可以,开眼了,学习了,技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技术我是没话说就是这些个线看的我是很头疼啊

思路清晰就没事的。。。。。。。。。。。

网友:
刮骨疗伤,技术牛逼,进水腐蚀是最容易板层短路的

网友C:
烧成洞修出来最有难度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成洞修出来最有难度  厉害了

一般公共点还是可以修好的!因为板层线路少

网友:
烧碳化的主板我都挖干净再修,修不好是天意,修好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