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N2116开机10分钟黑屏维修

楼主(2017-07-09):
       接客户一台HKC N2116 LED液晶显示器,开机10分钟黑屏,电源指示灯蓝色。拆开之后,内置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测电源板12V,5V正常排除。驱动板3.3V,1.8V正常,排除。测高压板,12V正常,50V背光灯电压,刚开机时50V,然后缓慢下降,果断拆下63V,100uf电容换了一个。测电压,49.7稳住。烤鸡一下午,没事,排除。

网友A:
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说法  这个不是高压条  是升压板   这个背光是LED 的  LED是不需要高压条的

网友:
换一个100V/100U的电容就不易坏了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算是捡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说法  这个不是高压条  是升压板   这个背光是LED 的  LED是不需要高压条的

高压条  和升压板  都是要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条  和升压板  都是要电压的

不对  一个是交流电压控制  一个是直流电流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  一个是交流电压控制  一个是直流电流调节

没电压都百搭   不过LED 生命长呀

网友:
LED的升压板,我一般都直接换,修了没那么稳定

网友:
是不是就是升压板上电容问题啊 00

网友:
这种情况电容看不出问题的 为了安全都是直接改个通用条的

网友C:
恒流板问题我也是直接换,价格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流板问题我也是直接换,价格不贵

我们通常先修,花不了几分钟。    LED灯条比较麻烦    好多款式

网友:
执到宝了,换个升压电容搞好,成本小,而且外表完好,只是容量不足,我碰到LED坏多,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纠正一下你的说法  这个不是高压条  是升压板   这个背光是LED 的  LED是不需要高压条的

可能是楼主 叫习惯了吧
都叫高压条了

网友:
楼主,修的好!!那怎么知道是63V 1000UF的电压坏了呢?也看不出来啊!!有什么仪器啊?

网友:
这电容换过几次,没好过一次,可能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是升压板  这个显示器真简陋。。。。。。。

网友:
这种问题遇的少,一般都是高压芯片坏了,或升压管坏的,电容坏,可能是有漏电导致的

网友:
各位大神 LCD改成LED灯条 对板有啥副作用没有啊

网友:
HKC的机器做工看着就差劲,楼主可以尝试更换通用的LED升压条试试

网友:
还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