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0V开机错误进不去系统解决办法

楼主(2017-07-09):
华硕x550V开机蓝屏进不去系统错误解决办法
客户机子拿过来是屏裂了换屏后开机出现Initialize....
Please plug in BATTERY and its remaining capscity should be more than 20%!!
进不去系统我把电池拔了还是一样     问一个朋友说有修到过是FN+F4就可以自动解决      我试了下还真可以了。。
按着提示是电池电量过低可是我不插电池也是一样怎么就FN加F4就可以了神奇。。这个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应该是复位EC的内部程序了,一般没有电池还在报错,那肯定是EC内部程序坏,要不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见过。有知道的没,给说一下呗

网友:
学习了。。下次看到试下。这问题还真没遇到。。

网友:
上次也有遇到过  拔掉电池 放电一会也能好·  下回就用这办法 看看鞥不能行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华硕的有这个问题也是无语了

网友B:
应该是bios 电池没电了吧错换一个电池试试看啊

网友C:
软件问题,先刷下BIOS试试吧,不行就查硬件,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复位EC的内部程序了,一般没有电池还在报错,那肯定是EC内部程序坏,要不就是硬件问题了。

我开机也以为是BIOS 问题的。BIOS了BIOS一样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ios 电池没电了吧错换一个电池试试看啊

和电池没关系吧。说了不插电池也是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问题,先刷下BIOS试试吧,不行就查硬件,换电池了。

内容都没看没搞清楚还回复。。我不是说了不插电池也是一样   不插硬盘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