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4C不插充电器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17-07-09):
一台小米4C手机,按开机键,可以启动到mi logo界面,然后掉电重启,反复几次,然后关机,首先怀疑是系统问题,去官网下载最新的开发版,刷机后,可以正常开机了,很高兴以为搞定了(捡到宝了),打个电话给这台手机,不会自动关机了,拔掉数据线,收工。
像往常一样,习惯性的要多试几次,于是打电话出去,果然拨号刚发出,没错,又关机黑屏了,再按开机键又是一样启动到mi logo界面,然后掉电重启,无法开机,怎么可能刷完机是正常的怎么又不行了,仔细一想刚刚插了数据线,是有外接供电的,再次插入数据线,开机,可以正常开机,试了拨打电话,也不会关机,拔掉数据线,再次拨打电话又关机了,据此判断肯定是硬件问题了,据经验判断应该是主板电源电池供电电路出问题,或者电池本身损坏。
由于手头没有4c的电池更换,只能先拆机检测下主板了,拆机后拆掉电池,平时修笔记本的,修手机的工具也没有,尝试几次用维修电源接电池插座,也没有开机,
看外观也没有什么烧坏的地方,在论坛看了一圈也没找到小米4c的图纸,各位师傅谁有小米4c的图纸可以帮忙分享下吗?或者师傅们帮忙分享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换电池绝对没问题,这是电池进了保护模式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绝对没问题,这是电池进了保护模式

谢谢,确实是电池的问题,已经修好了。

网友:
遇到重启的机器先换电池。然后再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