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7C显示器两秒就灭

楼主(2017-07-09):
这是一个老客户的显示器 开机屏幕很暗拆开看了一下发现有几个电容爆了换完之后显示正常但是亮两秒屏幕就黑了 按电源键又是两秒又测了一遍电压都正常 大神 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
我不知道你修了多久 其实你的维修方法是错误的 液晶维修背光问题的  第一步是什么?

网友:
如果指示灯也灭的话,量量5v,12v电压是否跳变,如果没有先测灯管,灯管正常改高压条,跳变的话光耦、431、47uf电容换了试试,另外电源管理芯片,300v滤波电容考虑下

网友:
高压部分,有四个场管,C5707或C5706 应有一个,或二个击穿的。

网友:
换灯管测试下看,,,不行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屏幕灭了指示灯会灭吗  如果指示灯没灭的话那就是背光的问题 可以查下灯管和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