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不加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09):
外地客户发来DELL5460不加电,此机器不加电有两个通病:1.开关键在键盘上,键盘容易坏造成不加电,2. BIOS容易坏,造成不加电.拆机测量键盘接口开关信号29脚NBSWON#有3.3V 电压,用镊子短接29和地 主板加电了,判定键盘损坏,更换键盘机器修复

网友:
最后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
是USB键盘吗,USB短路一般会出会

网友:
此机开关在键盘上设计的,所以容易出问题

网友:
那这样岂不是只能报个换键盘的价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