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H61 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7-09):
SY-H61收带主板后上电源测试 能触发风扇转 就就是不显示  开始用万用表测 各电感阻值正常上电测 测得cpu无供电  ,开始搞cpu供电芯片 我用风枪加焊一下 cpu就出电压 ,我果断换芯片之后开机测试OK

网友:
这机通病是电阻,你吹下会返修,修到过很多台,放两天又一样的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