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455不开机 电流0.001左右跳变

楼主(2017-07-09):
品牌型号:Acer Z5WC2/P455
板号:V5WE2 LA-9531P Rve:1A
故障:不开机

本贴新手可参考,老鸟飘过。
原本还想以后有空再来认证,结果看了下公告,只有最后不到二天免费认证了。 刚好今天前台有接到台不开机笔记本,写个贴子看看能不能赶上这次认证。

    插可调电源,电流为0.001左右跳变,且可调电源CC指示灯闪烁,心中暗喜,应该是捡到便宜了,根据经验应该是仁宝主板短路。

    接下来快速拆机,拆下一看,果真是仁宝主板LA-9531P

    首先仔细的观察了下主板外观,没有发现问题,接下来把万用表调至蜂鸣档,然后对主板上的电感查了下对地阻值,也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就准备用烧机大法了,虽然此法不是万能,且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我还是蛮喜欢用的。
    首先在主板上找个公共点B+ (不懂找的可用图纸搜索下) ,这里我是在与B+相连的保险PL507上焊了根红色线做正极,在旁边的螺丝孔上焊根黑线做负极,然后通过数字可调电源的鳄鱼夹分别夹住导线的正负极,然后将可调电源电流限定在1A。

并用手在主板上摸索,半分钟不到就在主板的上部PU601右边找到了发热的电容。

立马断电从料板中找了个相同的电容更换上去。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然后用万用表触发下开关,哈哈,看到可调电源那动人的数字在不断的跳变着就知道开机了。(用烧机法时一定要限流限压,将可调电源的电流设置小一些,防止电流过大导致主板其他元件损坏,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一般可以先将稳压电源的电流设置在1A左右,如果找不到,再慢慢加大电流,继续查找。)

网友A:
通病机器   秒杀的节奏  电源太垃圾了  看到很多同行用这种电源    干什么不用线性电源

网友:
伟大的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机器   秒杀的节奏  电源太垃圾了  看到很多同行用这种电源    干什么不用线性电源

店铺里有线性电源啊,这个是之前买的放宿舍里用,总不能让老板没坏重新买个新的吧

网友:
好捞钱哦  这个经常遇到就好了。。。秒了

网友:
学习了,我的acer 和这有点相似。找短路的点难啊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个经常遇到就好了。。。秒了

网友:
赚钱就是这么荣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