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液晶显示器L197wf电源板接口定义是怎么排列的

楼主(2017-07-09):
给位前辈,我的L197wf电源板坏了,电源板和驱动板接口针脚定义不知道,买了块新电源板,上面倒是有针脚定义,但是驱动板针脚定义不知道,驱动板是6针,电源板是9针。那位前辈知道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多简单  两个5V  两个地 一个调节 一个开关  红色两根是5V吧

网友B:
非专业人士吧,二个板好好对对,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C:
你买电源板是随便买的么?不是买原装的或者改装好的?一般驱动板用得上的就只有5V 两个信号灯,不懂可以拿旧电源板看下上面的定义对照着改线。

网友D:
先确定两根地线,再定5V电源,两个针连接在一起的,另两根是亮度和灯开关,这两根接反了会出现关机屏亮,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两根地线,再定5V电源,两个针连接在一起的,另两根是亮度和灯开关,这两根接反了会出现关机屏亮,调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电源板是随便买的么?不是买原装的或者改装好的?一般驱动板用得上的就只有5V 两个信号灯,不懂可以拿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专业人士吧,二个板好好对对,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简单  两个5V  两个地 一个调节 一个开关  红色两根是5V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简单  两个5V  两个地 一个调节 一个开关  红色两根是5V吧

接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打扰了,在你的指导下,试了一下,关机屏亮,换过来屏都不亮,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