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楼主(2017-07-09):
接到一个联想Y470的本子 客户说不开机 让客户先放着 好了给他打电话 然后开始修了 上电测试 电流到0.4因该是cup电没出来 不用看了 直接拆机 测cup供电 果然没有电 只有0.1V左右 正常应该在1V左右 查电路图 测供电芯片供电脚VIN没电 看了来自于B+ 19V供电 直接从隔离拉个19V过来 在测试 OK 秒杀 装上搭机

网友:
风扇下U供电断线 属于通病了 移动到 维修区了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好像遇到的挺多的 自己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好像遇到的挺多的 自己还没遇到过

是的 我也看 网上有好多 通病把

网友:
哇,你电线用得好粗呀! 还能装得下不

网友:
这真是客户送钱了,基本上零成本了,这种故障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