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绿色PS_ON有5V 紫色5VSB也有5V 电源不启动,求助!

楼主(2017-07-09):
ATX电源 绿色PS_ON有5V  紫色5VSB也有5V  短接PSON和GND电源不启动,控制芯片是EST7502B(9脚已经被正常拉低,但11脚PG应该为高才正常,实测PG无电压),现检查到1脚待机电压4.4V,明显偏高,看来是3.3V过压保护了。 研究三天还是没有修复,电源真的这么难修吗?······

EST7502B可以用SDC2921代换,已测试过,引脚完全一模一样。

EST7502B引脚定义
引脚 引脚定义    参考待机待机实测
1V333.3V过压保护
4.4
2V55V过压保护
3V1212V过压保护
4PT过载保护
0.8
0.8
5GND接地
6RT振荡定时
1.23
1.3
7C1PWM输出1
1.6
1.4
8C2PWM输出2
1.6
1.4
9REM开关机控制
4.95
10SS软启动控制
3.5
3.67
11PGPG信号
12DET保护输入
13VCC电源供电
4.95
14OPOUT补偿输出
15OPNEGIN补偿输入
2.5
2.45
16VADJ稳压控制检测脚

网友A:
测一下误差放大器各个引脚的电压(14/15/16),判断一下是否是因为有故障而保护动作。(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7502c的版本,不知是否与7502b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误差放大器各个引脚的电压(14/15/16),判断一下是否是因为有故障而保护动作。(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7 ...

朋友刚刚测了下

14脚 0V
15脚 2.4V
16脚 0V

指教下

网友A:
记住:别人嚼过的饭不香。跟何况是喂到嘴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别人嚼过的饭不香。跟何况是喂到嘴里的!

你不提点也就算了,说这些挖苦人的话,有啥意思我们是小白,不正是请前辈指点吗?

网友A:
没有挖苦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维修时用脑思考。你既然测出来电压了,就能判断出来放大器工作的模式,也就能判断出IC电路的好坏。还有这个IC不只是一个比较器。看芯片资料。

网友:
半夜再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别人嚼过的饭不香。跟何况是喂到嘴里的!

记住:别人嚼过的饭不香。跟何况是喂到嘴里的!

也是不太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现检查到1脚待机电压4.4V,明显偏高,看来是3.3V过压保护了。 研究三······

待机下 3,3v 哪来的4,4v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挖苦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维修时用脑思考。你既然测出来电压了,就能判断出来放大器工作的模式,也就能判 ...

没有挖苦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维修时用脑思考。你既然测出来电压了,就能判断出来放大器工作的模式,也就能判断出IC电路的好坏。还有这个IC不只是一个比较器。看芯片资料。

也是不太明白
可否指点下 我等小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检查到1脚待机电压4.4V,明显偏高,看来是3.3V过压保护了。 研究三······

待机下 3,3v 哪来的4, ...

是的,待机1脚4.4V明显高了,肯定是过压保护,正准备检查取样电阻,光耦和4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待机1脚4.4V明显高了,肯定是过压保护,正准备检查取样电阻,光耦和431

待机的时候 3.3v没有输出 那V33怎么会有电压

现在的问题 是短接PSON到地 不开机
说明310v整流滤波 5VSB 绿线部分正常
主PWM部分基本正常

这个电源是半桥推挽结构的
那就按不开机的流程来

PSON被拉低
主PWM开始输出C1 C2

推动部分开始工作

主开关部分工作

主输出部分 开始输出

现在的问题到底是 保护 还是不开机
可以接个风扇
短接PSON倒地后
风扇转几下就停 是保护
不转 就是不开机

网友C:
小弟在此感谢
开始接了风扇的,短断PSON到GND,风扇丝毫无反映,看来是朋友你说的不开机。

谢谢朋友发的资料,我再好好看看。

网友D:
换推动的小电容50v10uf的。推动开关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在此感谢
开始接了风扇的,短断PSON到GND,风扇丝毫无反映,看来是朋友你说的不开机。

小弟在此感谢
开始接了风扇的,短断PSON到GND,风扇丝毫无反映,看来是朋友你说的不开机。

谢谢朋友发的资料,我再好好看看

按也是新手 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推动的小电容50v10uf的。推动开关管的

换推动的小电容50v10uf的。推动开关管的

这个电容坏 会引起不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