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ipad air2进水机

楼主(2017-07-09):
    几天接修到一台IPAD AIR2平板,机器故障为开机用几分种黑屏,但是放视频的声音还有。机器为进水机,客户说已经送到苹果售后去问过了,说建议以旧换新,客户没说那边的报价,我心想既然去过售后,那我价格可以报高点,直接报350,客户想都想就说搞,留机留电话。好了,进入正题,拆机过程就不说了,新手第一天拆小心翼翼的,分离屏用了不少时间。取出主板后发现显示座都烧黑了,有点腐蚀了,先用洗板水洗洗,屏接口洗洗,屏接口洗了后再刮下后可以了,但是显示座还是发黑,那就先换了显示座再说吧,问了一下同行没有料板,只有某定了,不贵7元一个,来两个吧

,开始了紧张过程取座子

,然后清理焊盘,刷点低温锡上去,

,好了差不多可以焊座子上去了,也花了点时间,太小太密了,修惯了笔记本,这个实在是太小了,手持放大镜对好脚位开始焊

,还可以,每个脚都检查了,很牢,必竟第一次焊,检查了好几遍确认没有虚焊,没有连锡,没有残留锡渣后,复原通电试机,完美亮机了,经过试机1个小时没有黑屏了。

装机交货。第一次修苹果,兄弟们帮忙 加分哈

网友:
座子处理的手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A:
楼主分离外屏是用分离机分离还是普通的风枪加热分离下来的

网友B:
兄弟温度用的多少度。忘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离外屏是用分离机分离还是普通的风枪加热分离下来的

我是用风枪加热的,边加热边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温度用的多少度。忘告知。。。。。。。。。

我下座子的温度是350,上座子是310,我用的是852D直风

网友C:
我下座子温度300  满风   快克861D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下座子温度300  满风   快克861DW

是的,一般最好是在320以内,正常要求是不能超过3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离外屏是用分离机分离还是普通的风枪加热分离下来的

很牛!我第一次拆,就把排线能弄断了!!!

网友E:
这个屏幕现在贼贵贼贵,还好不是屏幕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幕现在贼贵贼贵,还好不是屏幕挂了

哈哈是的,要不然我得亏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牛!我第一次拆,就把排线能弄断了!!!

其实可以先看下这个机器的拆机图,先看看排线在什么位置,拆之前做到心中有底。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网友:
楼主厉害!未来的维修市场靠你们了哈哈哈

网友:
一般座子有点问题,刮出来,放点锡上去焊一下就好了。一般不用换座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先看下这个机器的拆机图,先看看排线在什么位置,拆之前做到心中有底。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这个机器拆的时候排线一般没事,但屏小心。当成非一体屏拆肯定废,我以前不知道拆坏过一个MINI4的屏。

PAD2容易拆坏排线,开机排线,还有WIFI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拆的时候排线一般没事,但屏小心。当成非一体屏拆肯定废,我以前不知道拆坏过一个MINI4的屏。

...

谢谢版主提供这么多经验,我也是第一次修,小小白来的,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