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A大短路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7-07-09):
一个大早上同行拿台联想 Y470电脑说是客户用着用着电脑就黑屏了。按天关没反应。接过手取电池,紧接着接可调电源。NND大短路。是不是和之前修过的Y470大短会不会同样的故障。 屏线接口边上的电容挂职了。于是拆机果然屏线接口的19V电容有发黑。拆下电容量了下电容两端果然坏了。换掉故障解决。

网友:
修过n台这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