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上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7-07-09):
板号是R13,待机无3V 5V按开关后,出现3V 5V,但其它电感都无电压产生,刚开始大意了,把此故障当成不能触发了,既查IO,又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条件全部都满足,后来发现3V 5V的芯片没有PGOOD产生,

查了PR43的一端有3V,另一端没有电压,以为是RT8223拉低了,把PR47断开,再测量PR47位置处两端还是无电压,说明问题不在RT8223,追查HWPG去了以下几个地方
由于HWPG去这些芯片都是经过0欧电阻,PC板上没有装电阻而是直接相连的,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断开来测试,难道订所有的芯片回来一个一个换来确实是那个芯片把3V拉低了?求高手支招!

网友:
不好,发贴的时候才发现,好久没认真修板,思路出问题了,应该是先查SUSON这个信号有没有产生?

网友:
前面IO5个和南桥的10个待机条件都查了没问题,而且IO已发出DNBSWON#高低高的跳变信号,就应该再查slp_s5及S4和S3的电压,然后再会产生SUSON开启信号,大家认为对不对,

网友:
能拉低电压,在线阻值也低吧。那用电击法是不是可行呢?要不就用刀片切线了,没有电阻的但有电阻位。

网友:
楼主大神你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HP G4机子我遇到几台都是用几分钟到几小时掉电,这个板子不是太贵,最后都是换了主板。

网友:
HP g4主板他的南桥容易坏。遇到有几台了

网友:
这机器很多通病的啊

网友:
HP G4 我修过显卡问题不少-----

网友:
加焊了南桥不行,客户放弃维修了,白搞半天

网友:
SPL S5没出来,估计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的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A:
你这个是不触发,和PG没关系的,换个思路,这个信号不搭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触发,和PG没关系的,换个思路,这个信号不搭嘎的

是的,我没认真看,几乎所有的PG都是相与的,3V 5V 的PG并不是接在下一个芯片的开启上,刚开始搞错了。浪费了好多时间,怪只怪对时序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