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0待机3V 5V 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7-07-09):
老客户送来的一台联想E420。说是不开机。我拆开检测待机 3V 5V正常。短接开关也不开机。联想到此机通病D95280。经过排除检测发现。和D95280没关系 ,IO工作条件满足,最后是刷BIOS试下,反正也搞不坏。刷完之后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维修思路可以。。。。。。
。。。。。。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也多啊 EC 也是一个通病  还有掉电也是

网友:
E420的机器,最多就是D95280,还有就是修到过烧网卡芯片,造成3V后级短路,不触发,拔掉网卡芯片OK的

网友:
联想的机子BIOS真容易出问题,为我们维修带来了不少福音

网友:
我接手的这个机子,插电就出3.3V,5V刚插电就有,一会就没了。这款机子是插电就有3 5V还是开机后才有?D95280换过了几个,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