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不触发

楼主(2017-07-09):
朋友哪来的E450 不会触发。测EC 的供电条件都正常  NM-A211的

EC的供电 复位 lid acin 都正常 ON-OFF 有跳变    86脚 给南桥的开关没跳变 强制跳变 0.010还是不触发。 这个EC 带程序 南桥是EC 坏了么?

网友:
这款机器修过很多是把内置电池放电就好了 还有cms电池放电

网友:
条件查完了的话,肯定换换EC再说啊,没办法

网友:
rsmrst电压出来没,出来了就不是ec问题了

网友:
内置电池也放电了 CMOS也放电了 对了rsmrst 已经出来了

网友:
你把主CMOS内置电池放一下电,这个板子就是这样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桥挂了

网友:
桥和CPU一体的 桥坏的几率大 ········

网友:
你把CMOS电池放电试试,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EC带程序的,可以先测量待机几大条件,如果都OK就刷写一下EC程序!

网友:
这个板子桥和CPU是一体的,我遇到这种板子如果大概率是CPU和桥问题,最后都是放弃维修了,我这边都是修同行的比较多,就算有八成的把握换CPU能好,我也不修了。

网友:
这款机器EC带程序的,先把EC写下程序看能好不能

网友:
CMOS 电池放电了是可以好,用一旦时间还是会这样的!

网友:
那就换个EC吧,买个剪板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最终解决办法是换桥 然而灌黑胶的。。。。。

网友:
有可能是ec程序,刷个试试,先简后难嘛!

网友:
准备交换主板拉  反正怎么都是赚钱  又不是咱们花钱

网友:
同样的问题遇到过两次,换过EC没好,也是交换主板

网友:
这样的把小电池拿掉基本会好

网友:
这个机器 放电呀 COMS电池短接在装上电池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的

网友:
先查条件,不要就想着ec换,看看lid这些信号都有没有再说

网友:
ok之后在考虑刷程序换ec,顺便打下对地值,到桥的触发信号。。。

网友:
RSMRST PWRBTN 正常吗

网友:
你把主CMOS内置电池放一下电,TONGB

网友(2017-08-10):
放电貌似会翻修吧 个人建议 BGA 打得好的话 重置下南桥吧

网友(2020-03-22):
新手路过,学习大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