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掉电烧底板

楼主(2017-07-09):
HP 4431S  故障:开机掉电。拆机机器目测发现Q1016,Q573,U14有明显烧坏,这几个芯片下面的底板也被烧坏。先把板子放一放,测试配件内存CPU可以正常点亮,报价同意开始动手,把坏件全部取下,进一步测试阻值,发现L1002电感阻值为零,小电压烧机大法,确定U9也被烧坏,果断拆掉U9,再量阻值已经不为零恢复正常,接下来找料板更换配件,U14的39和40脚底板烧坏需要飞线,其他两个上管Q1016和Q573的D极也被烧坏底板,这时悬空D极(防止跟板层2层GND短路)外飞线连接到公共点。最后通电测试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