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简单故障分析,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7-07-09):
一.开关脉冲电路检修:
        1.PWM芯片
     VCC---REF---RT/CT---DTC---FB---C1C2
      VCC工作电压12脚如果没有电压则是辅助电源的故障----14脚基准电压(REF)如果电压不正
常PWM损坏需更换----RT/CT波形,如果不正常先检测外围振荡电路(定时电阻/电压),外围正常
即内部损坏需更换PWM芯片
     DTC电压是滞被拉低--------否-----检查开关机控制电路
           |是
     外围电路是否正常-------不正常----检查振蒎元件监控电路
           |正常
     PWM芯片损坏
           2.开关机电路
       AS339P芯片---其它元件
二.主电源保护电路故障检修
    1.稳压控制电路
     故障现象:输出电压不稳定
     检修方法: 输出都不稳定,电阻---误差放大器
                单路输出不稳定,电容---90%都是某一路输出电容坏了
    2.过流保护电路
     故障现象:电压无输出
     检修方法:二极管/电阻/电容/---误差放大器
    3.过压保护电路
     故障现象:电压无输出
     检修方法:电阻/二极管---运算放大器
三.无PG信号故障检修
    1.无PG信号
     电阻/电容---运算放大器
    2.有GP信号但延时不够
     电阻/电容
四. 1.电阻法:
    第一段:变压器绕组/开关管C极/铜箔线路
    第二段:开关管CE极检测
    第三段:1R5电阻/铜箔线路
    2.电压法:
五.反馈与振荡电路故障检修
    1.电阻法
    反馈绕组:脱焊
    反馈电容:损坏
    二极管:开路/击穿
    反馈电阻:开路
    开关管:短路

网友A:
这是想表达什么呢,感觉好乱,毫无章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想表达什么呢,感觉好乱,毫无章法

这是想表达什么呢,感觉好乱,毫无章法

这不是原创
是从什么地方复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