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不了机无ACIN

楼主(2017-07-09):
联想G470  故障:开不了机  板号:LA-6751P     开机通电测试3.3和5VALW都已经正常出来,EC  KB930也正常收到3.3VALW,EC复位,休眠都正常,测到127脚ACIN的时候为零,故障找到了,EC就近随便找一个供电滤波电容3.3V接一个小一点的阻值(一般在100-1K之内)做上拉电阻连接到127脚,再次通电按开机电流正常跳变,接屏正常显示

网友A:
这么做电池能正常发电吗,既然有时间改AC_IN供电,为什么不找一下不出ACIN的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电池能正常发电吗,既然有时间改AC_IN供电,为什么不找一下不出ACIN的根源

可以的,就是充电指示灯一直亮,其他功能都正常使用,其实是懒得找根源了,下载都是讲究效率了

网友:
觉得找到真正的问题最好,最后没办法才去改电路

网友:
找到根源是我们的目标,不过在不影响其他的功能的时候什么方法快有效率我觉得也可以采用

网友B:
适配器插入检测脚  是有EC发出  是EC坏 还是EC的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插入检测脚  是有EC发出  是EC坏 还是EC的程序坏了

这个信号不是EC发出的,看信号指示是外部提供的

网友:
要根除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比较经典的哦,很少遇到 ,但还是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