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A55MXE 没CPU电压 秒杀

楼主(2017-07-09):
主板全点 没有复位 测CPU供电没有 查到芯片EN没有电压 直接拆掉图中PQ75 跑码亮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 不喜勿喷 。。。

网友A:
你这样的也发贴?那我昨天的13片技嘉H61掉电等各种故障都可以发贴了,呵呵

网友B:
pq75和这个en是个什么关系,没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也发贴?那我昨天的13片技嘉H61掉电等各种故障都可以发贴了,呵呵

是可以     发帖的    你发下看看

网友C:
有图纸修的么? 才知道那个管子干嘛的   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修的么? 才知道那个管子干嘛的   开启?

兄弟 没图纸的时候可以查 芯片PDF啊  自己追下线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75和这个en是个什么关系,没说清楚啊

就是连接开启信号上面的那个管子 应该前面电路有问题 换了不行 拆了才出来电压 没图纸 所以就取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也发贴?那我昨天的13片技嘉H61掉电等各种故障都可以发贴了,呵呵

草  你会不一定别人都会啊  能解决问题就行   在说 我又没重复别人贴子  说这么多话 你也发个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修的么? 才知道那个管子干嘛的   开启?

查芯片引脚定义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草  你会不一定别人都会啊  能解决问题就行   在说 我又没重复别人贴子  说这么多话 你也发个来看看吧

有必要用脏字? 我的意思是,你发的贴最好和你的等级对上,给别人一些经验,像有些大路边上的问题就可以不发了

网友E:
这是直接将en的控制管子给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直接将en的控制管子给拆掉了?

嗯  是的  没有图纸 不好找线路  换了这个管子不行 应该前面电路有问题 所以取巧直接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用脏字? 我的意思是,你发的贴最好和你的等级对上,给别人一些经验,像有些大路边上的问题就可以 ...

不是骂你  随手就打出来了  没有图纸的主板只能这样发了  碰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和华硕的很多板子一样的毛病   都是直接撤掉开启相连的管子就好

网友:
虽然有点简单,但是看过就多了一点经验,方便下次维修到秒杀哈哈

网友:
名副其实的秒杀了

网友:
是简单了点,不过我相信完全看不明白的小白也不少。期待楼主有更好的贴,加分鼓励。

网友:
这也叫没技术含量?也得要去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