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7-07-09):
显卡维修两例;昨天在旧货市场收到迪兰7870显卡和一张索泰460显卡各一张,回家仔细查看7870加焊过芯片460无修。万用表测7870芯片供电端阻值为零,经验告诉自己芯片以废。抱着试试的心理上焊台取下芯片看到芯片有两端下面锡珠粘连短路,看到这里心里大喜芯片有可能是好的。马上从植芯片,清理电路板。上焊台,焊好。冷却后打值正常,上主板画面正常7870维修结束,总结上个维修员估计新手加焊时动了芯片导致芯片下面锡珠粘连短路。接着检查460各供电阻值正常,上主板开机画面正常待机温度37度,好卡吗。室温26°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马上温度狂飙到80多。关机拆下散热看到芯片上面估计刚加的散热脂,这种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风枪温度300吹芯片三分钟左右,用小刀小心撬开芯片上面盖子这时看到芯片以盖子中间的硅脂已经很干了,擦拭干净芯片晶体上面的硅脂和盖子上面的,涂上进口含银硅脂。上好散热器上机,还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跑完温度55左右正常。两个显卡终于搞定。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膜拜中。。。。

网友:
经验告诉我芯片搞好了硅脂一定要搞好,不然一定返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