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208三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7-07-09):
今天接到一台11寸air,板号820-3208,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的时候,有时会出现花屏,有时会出现5国语言,然后直接黑屏再开机就报警,根据经验判断,肯定是有内存芯片坏了,另外说一下,这种机子除非是有进水,否则你加焊是绝对没用的,要换,大部分坏的就是我指着的这颗内存,没头绪的同行可以尝试从这颗开始换起。更换后一切正常,附图。

网友:
先记下    还没遇到过     苹果修的很少

网友:
这颗粒真是太多了,要是能定位到某个就好了

网友:
如何定位到那颗内存损坏呢?楼主能不能说下方法

网友:
用手摸看那个烫的厉害。。。。。。。。。。。。。。。

网友:
看楼主也是换了一大片啊,  最不喜欢植球了

网友:
先记下 还没遇到过 苹果修的很少............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修了几台了,很多内存颗粒的问题

网友:
这样排除是很难的,很头疼的  需要耐心给你赞

网友:
直接定位哪个内存颗粒坏,这经验很好,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