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500暗屏

楼主(2017-07-09):
拿到机子。发现机子是暗屏。拆开没屏的工作电压,发现 无19V供电,看来是主板上的问题,拆开果然是屏线接口位的电容短路导致19V保险烧了。换上电容和保险。开机正常点亮机。
暗屏

网友:
thinkpad系列的屏19v供电电感很容易烧,几乎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