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SURFACE 1724换完屏后第一次开机正常亮机,装好后黑屏,但能进系统,一直是黑屏

楼主(2017-07-09):
SURFACE 1724换完屏后黑屏,但能进系统,一直是黑屏,我的是SURFACE 1724 ,换过屏后第一次开机测试正常亮机,但装好后,就黑屏了,插上键盘,也能听见机器认到键盘发出的声音,拨掉键盘也能听见机器听见声音,是不是和你说的通病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这种情况谁和我遇到的一样啊?有淌有什么解决方法分享出来

网友:
是不是暗屏呢,你说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A:
不是暗屏
是黑屏反复看了

我反复

网友:
难道屏幕有问题?黑屏的时候,屏的背光开启等等是否有效?

网友A:
因为了第一次弄这种机器,没敢测你说的供电,开启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了第一次弄这种机器,没敢测你说的供电,开启等信号。

好吧,如果确实不敢下手,那就还是退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暗屏
是黑屏反复看了

好难看出来的。。。

网友:
拆下来再试一下吧

网友:
看屏问题还是 背光问题 直接找个手电筒 点亮放屏幕上 就很容易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