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09):
     今天接到一台15年A1502,板号820-4924,开机有声音,无显示,检查屏线接口正常无氧化,量得屏电压l8300电压不出,经过图纸追查发现U8300芯片条件齐全,就是不通电,果断更换,显示正常。下面附图。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图上好象没有U8300这个芯片哟。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好象没有U8300这个芯片哟。

昨晚发图限制了,打开图纸就能看到,在最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