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待机3V5V

楼主(2017-07-10):
联想B460开不了机,板号09911,目测系统供电芯片3V5V周边元器件有腐蚀,发现R376和R377引脚已经被腐蚀,测量51123的13脚为0V,断电测试13脚的阻值正常不短路,接下来找料板499K和200K分别代换R376和R377,机器再次通电L16和L17正常输出系统供电,接屏开机正常显示,机器修复

网友:
这个位置的腐蚀属于这个机器的通病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