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触发开关键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7-07-10):
   HP-G6 板号 DA0R13MB6E1
故障:按开关键 开关键灯闪一下,可以反复触发.

一般能触发 且电源接口灯有亮 说明待机都正常,但是按照习惯还是 打3.3V PL23对地阻值104 5V PL20对地也是104 插上电 电压都正常,那么故障应该是后级有短路,触发瞬间保护了.打开图纸找后级 当量到PQ58的123脚 对地阻值为0. 哈哈 这个是5V后级 短路了. 马上使用烧鸡大法,摸到网卡附近的 C706发烫 去掉后阻值变为400+,看来就是这个小电容搞的鬼.在其他主板上拆个差不多打的电容装上去,然后上电 一路电流刷刷刷上去亮机 到此机器修复成功.哈哈 萌新贴 大神们不要见笑~~!

网友:
幸运的故障 细心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