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五个最常见的电脑蓝屏代码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10):
蓝屏是电脑最常见的故障之一,几乎每一个使用电脑的人都会遇到。不同的蓝屏代码代表不同的故障点。那么,有哪些常见的蓝屏代码呢?下面给大家总结归纳了几个常见的代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coooo21a unknown Hard Error

        这个代码报的是未知硬件故障,但是通常跟硬件没什么关系。如果是在关机的时候出现,往往是系统内部冲突引起;如果是开机的时候出现,就是缺失了某些重要的系统文件。如果系统还能够进入,并且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可以对系统的软件逐个排查,否则就重装个系统,直接了当一些。

2、0X0000007B

        这个蓝屏代码跟硬盘的关系比较密切,一般是在电脑启动的过程中出现。主引导记录出错和硬盘模式设置错误是比较常见的诱因。解决方法也相对简单,主引导记录用PE优盘很容易修复,硬盘模式需要进入bios中更改,在里面找到sata mode这一项,把模式换成其他的,再保存重启。另外,有些时候由于电脑上插了U盘这类存储设备也会出现这个故障现象。

3、0X000000ED

        出现这个蓝屏代码一般是硬盘分区的文件系统出了问题。用启动U盘引导进入PE后通常可以看到系统盘打不开了,出现无法访问之类的错误提示,这个只要用CHKDSK命令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4、0X0000008E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跟硬件没有多大关系。先看看能不能进入安全模式,可以的话就查杀木马病毒,以及卸载最近安装的插件,用360急救箱修复系统,一般只要问题不是很严重的话,重启就能正常进入系统。

5、0X000000D1、0X0000000A         出现这个代码首先要考虑的是更新驱动,尤其是显卡驱动,另外,软件方面也要注意,特别是同类软件,最好只保留其中一个,以降低冲突的风险。

最后说一个容易引起蓝屏的硬件故障,就是硬盘坏道。其实不管是硬盘坏道还是其他硬件引起的蓝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每次出现蓝屏的代码都不一样。这个也常常被用来初步判断蓝屏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引起。系统问题就比较单一,每次蓝屏就那个代码,不会变化。如果是硬盘出现了坏道,可以用MHDD工具修复,如果修复不成功,说明问题比较严重,要注意及时保护硬盘内的数据,硬盘要么送修,要么更换。

网友:
很实用 学习了

网友:
  收藏 学习 以后可能用的上

网友:
希望能用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看好不好用 机子修不修得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这个很实用啊   适合新手....................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百度上抄来得把,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收藏了   ,留着备用   ,希望楼主在发点实例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不用直接装系统了

网友:
收藏了慢慢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一下。现在可以用这个办法不用老重装系统了~~~~~~~~~~~~~~~~~~~~~~~~

网友:
楼主牛逼,很厉害,看了几遍,学习啦.   跟你点赞!!!!

网友:
谢了 ,, 以后有机会实践下看看啊这个不错

网友:
谢谢了 大神  学到知识了

网友:
昨天遇见两台7B的,怎么弄都南屏,郁闷坏了于是换了一个U盘系统,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实用资料  收藏了。。。。。这个代码总是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