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激活的系统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又提示“此副本不是正版”?

楼主(2017-07-10):
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昨天电脑用得还好好的,今天开机却发现桌面右下角出现了这个提示,说你的系统不是正版的,而且桌面也被换成黑底的。

        出现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国内一般都是通过某马激活工具激活系统的,只要到网上下载一个,分分钟就能激活。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这就要简单说一下系统是怎么被工具激活的。当用激活工具把系统激活以后,系统盘的根目录就被注入了一个验证文件,重启电脑后在还没进入桌面前这个文件首先被导入内存,与主板的BIOS信息进行验证,验证通过了,系统就显示为激活。

        说到这,大家应该知道原因了。其实系统会突然变成未激活状态通常是因为这个验证文件被破坏或删除,无法验证系统是否为正版,因此才显示未激活。

         这个文件虽然在根目录,但是它是隐藏的,一般看不到它,通常名称是五个大写的字母,在不同电脑上它所显示的名称是不同,大小在200KB左右。如下图:

       如果你有清理C盘的习惯,注意这个文件不能删,删了就要重新激活系统。另外一些杀毒软件也可能将其误杀,甚至病毒木马之类的程序也会对其造成破坏。这是WIN7系统的情况,WIN8和10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一下。

网友:
不要升级系统或打补丁就好了!

网友:
不要更新 卸载杀毒 主要是别更新

网友:
不要用系统的更新,重新激活一次吧

网友:
重新激活,不然就只有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还真不知道  为什么

网友:
用工具重新激活一次即可,安装这种系统一定要找一个好点的封装的,一般的都会有很多小问题

网友:
杀毒软件退了。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 激活一次,,,,,,,,,,,,,,,,,,,,,,,,,

网友:
时间问题!还有主板bios还原下!

网友:
谢谢分享,看好不好用 机子修不修得好

网友:
用激活码激活也会这样吗????

网友:
建议用暴风激活软件激活下,比小马激活好用

网友:
ASUS P7H55-MASUS P7H55-MASUS P7H55-MASUS P7H55-MASUS P7H55-MASUS P7H55-MASUS P7H55-M

网友:
跟引导有关 杀软也有关

网友:
谢谢,又学了一招。
难怪我激活好的,怎么用几天就又要激活了,原来是这个问题呀。

网友:
个人感觉系统正常用 基本都不会出现问题 ,杀毒软件都基本不用,激活一下也就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