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0):
接客户送修的一片D525架构的主板,故障现象是不启动
测量发现内存供电没有输出,输出端测量100多欧,驱动管未见异常,电源管理芯片是TPS51116,测量芯片的测量芯片的主供电V5IN 正常的5v,EN 3.3V
目测发现 CT2电容有撞击的痕迹,更换CT2后电压正常产生,主板正常点亮

网友A: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都是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都是它吧

这颗芯片只负责,内存供电1.5v,和内存VTT 0.75v

网友:
现在 修主板,目测真的是很好的技能,眼睛多练练!

网友:
眼睛要多练练。楼主技术不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