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偶尔自动关机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7-10):
一个熟人的5S,他说遇到两次,手机还有很多电,但过一会拿出来一看就关机了,而且开不起机,插充电器无反应

第一次关机后,他去配了个充电器就充上电好了,
第二次关机拿去手机店换充电器也没充上电,一直开不起机,别人给他说主板坏了
然后手机就送到我这里来了,我插上充电器就显示充上了(一点电都没有)充约10分钟后,开机使用正常,已经试用一天了,不管怎么折腾都不关机,电用完了也能充上,他原本的充电器也是好的,

拆机电源加电没发电流有异常,手机也不发热,他电池怎么就突然没电了呢?

注:这手机指纹是坏的用不了,其他所有功能正常。

网友A:
你该默默的收钱。

网友B:
充电器和线质量不好吧?你的充电器和线比客户的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该默默的收钱。

我有一颗热爱学习的心,想搞清楚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和线质量不好吧?你的充电器和线比客户的质量好

我是2a充头,客人是1a充头,可他去找过手机店,难道别的店就不懂用2a充充吗?,还有一个主要问题是他的电池怎么就突然没电的?他拍着胸脯说关机前半小时都还有50%以上的电,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或者是电池座接触不好?还是电池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2a充头,客人是1a充头,可他去找过手机店,难道别的店就不懂用2a充充吗?,还有一个主要问题是他的电 ...

1.不知道用2A头的店铺或者人大把
2.电池突然没电,是电池不行了,换块电池。

网友:
你朋友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系统自我保护了,你让他拿回去用,万一下次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让他强制重启看行不行

网友:
感觉电池问题吧。楼主先换个电池试试。如果不是电池这种问题比较麻烦了。可能重扣一下电池又好了。。

网友:
现在就是 收钱和不收钱之间徘徊了!   到底收不收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