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楼主(2017-07-10):
   最近修了几张华硕的b75m-a 主板,
      好几张都是不通电,
                   测量io触发条件正常,io的pson#脚位也被拉低,

              板层无明显断线,找点位,测量不通

                                     飞线搞定,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
是不是腐蚀呢,我有遇到过电阻腐蚀 造成的不通电